HP DV8000 内置音响没声音

楼主(2011-07-03):
HP DV8000 用内置音响播放没有声音

外接音响正常

将外接音响拔出时 内置音响 会响一下

问题是不是出在 外置插口上面

那个插口我加焊过了 没有同样的换

求解`~~

网友(点评):
那就是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就看看功夫芯片和功夫电路了吧

网友:
外接可以正常使用啊  而且把外接拔出时   内置的可以响 但是只能听到响一下 应该能响一秒到两秒

网友:
那你可要查查声卡附近的电路先

网友:
没见过  从写过系统吗?可以试试

网友:
有可能功放IC 有问题目

网友:
遇到过接口有问题是这现象的,如果不是接口那就看下公放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坏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是索尼的机子 换接口好的

网友:
先软后硬  系统 在功放

网友:
感谢各位了  解决了    刚打HP 服务电话 到国外网站上找了个驱动装上OK了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 本想把下载到的传上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