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分析一下这几个程序有啥不同

楼主(2011-07-03):
这是乐华PT361G电视板中的程序,分别是:LTM170E8_L01_SXGA_DO8L_5V_PT361G_I01_GL5_CC_090328.hex,

LTM170E8_L01_SXGA_DO8L_5V_PT361G_I01_GL5_CC_090510.hex,LTM170E8_L01_SXGA_DO8L_5V_PT361G_I01_GL5_DOU_CC_090328.hex,LTLTM170E8_L01_SXGA_DO8L_5V_PT361G_S027_GL5_090211.hex,LTM170E8_L01_SXGA_DO8L_5V_PT361G_S027_GL5_090211.hex,我写了这几个程序后,电视接口只能收到一个台,为什么?哪位前辈遇到过,这是5键的程序。谢谢解惑!

网友:
如果自动搜索后还是一个频道,考虑再换一块板试试。

网友:
说具体一点。是自动搜索只能招收到一个台?还是在揵中能看到台,但台号不上增?

网友:
是洗浴中心的一批显示器,oem,主要是接受电视信号,控制是用控控制,在揵中能看到台,但台号不增加,也能收到信号,板子,已经换了,个人怀疑程序不对,再就是,PT361G,5键程序,每个键的定义,和7键每个键的定义
,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