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3):
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插上电源,电源灯不亮,电池灯也不亮,完全没有反应,这种情况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主板短路,电源适配器都没有反应

网友:
你是不是搞电脑维修的哟,不通电这一种是主板电路板的问题,测主板前级管理电路,找开机电路,这一种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2013-10-13):
先先排除你的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好的先如果电源适配器坏那到电子市场买个回来换就可以了

网友:
麻烦说清楚

网友:
先先排除220v有无电.到你的电源适配器有无坏.输出线有无开路.
笔记本电脑插座是不是好的.到输入稳压电路.电脑电源控制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