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主板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1-07-03):
假设我想找内存 显卡 PCI CPU等供电电压的产生 如何通过电路图寻找

网友:
都是相连的吧,好像是一个接一个,

网友:
你如果想了解的话,下个你那主板的电路图纸就行了啊,不过我也不太会看。很麻烦。

网友:
供电比较好找.比如某个供电都有名称的,你不知道但你手里有相对应的主板,哪你可以根据些供电的MOS管或电感之类的件标注,类似Q23 L6 之类的.它得图纸是对得上的.你搜索这些件位就能找到相应的供电了.

网友:
电路图多数都标有信号进出方向,找内存就查DDR,CPU就找CPU的,前提心里要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