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赚分 小白加电不亮维修

楼主(2011-07-03):
客户拿来已经被肢解的小白的尸体  裸板接电源开机  顺利上电  电流跑到0.8左右  用示波器测bios也有波形   把内存插上在加电  发现问题了   电流跳到0.8直接掉到0.3  拔下内存电流又能正常上到0.8  换了两根内存故障一样  妈的  这是什么问题?修这么多板子没遇见过这情况   插上内存测量内存的电压 正常  南北桥电压  3v5v都正常  在量cpu电压  草  一点都没有  怪不得电流这么低  现在修板子都懒得查条件了   都是看故障然后凭经验直接换芯片什么的  换完不行在一步一步查下去
这种掉电该怎么修呢?妈的  先换个bios   换完还是老样子  没辙了
盯着板子反复看  一次偶然手放在南桥的位置机器竟然开机了   顿时想到  是不是南桥虚了影响了那个pg信号没发出来导致没cup电压   对着图纸测量发现 果真这样   拆下南桥重做   插电测试  顺利亮机

网友:
- 大哥 你太大意了。不过这种情况 确实很不好查。。。 我也碰到过。被搞死了。

网友:
无意之间的发现,维修案例之中狠常见。

网友:
是你点子正,要不然就是纠结的修。还是修不出来。

网友:
无意中 找到毛病的例子 也是很多

网友:
什么机型呀,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不过思维也不错

网友:
努力学习,让我们无意之中修好N多本子

网友:
是哪个PG信号  LZ是否能说明白点

网友:
就是不知道插内存怎么会引起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