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845的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7-03):
一开始测试是晶针有问题,一脚1点几伏的电压一脚没电压,更换了晶针不行,又换了谐振电容之后两脚电压都有了

但是还通不了电,碰下晶针就能开机了,都换了怎么还不行,晶针两脚现在电压都有 ,有相差,阻值一样不正常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给南桥加焊就好了,要不然洗一洗南桥也能好,但是洗完的怕是用不住呀

网友:
看看晶振旁边有没有个106的贴片电容,测量下阻值。把链接晶振的谐振电容全部换掉,这个谐振电容不能随便换,必须是别的板子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

网友:
打一下波形啊

网友:
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

网友:
晶振换了,诣震电容也换了,只要触一下晶振的一个引脚,就能上电跑码,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吧,供电只能测到MOS管那里啊,又测不到南桥的引脚供电。

网友:
清洗 加焊 更换 SB

网友:
手触晶振能跑码,一般确定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什么好查的了 如果COMS电路没问题的话 就只能换桥了 加焊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
感觉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加焊南桥 不行从新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