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11-07-03):
插主板上电,电源就发出刺耳的声音,接其他主板就没有  !!谁见过啊???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这边有一相供电没有正常工作,会发出滋滋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VCORE部分电感在叫 上电后用示波器打下电感的波形看看

网友:
是电源响还是主板响呀,

网友:
机子能不能点亮吗,

网友:
主板短路了 负载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