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在WINDOWS XP 滚动条是一直滚动

楼主(2011-07-03):
    有时候电脑在进入系统时,一直在那里滚动,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遇到这个问题的兄弟们给个答案,有的电脑要滚动50多圈才可以进系统,硬件测试没有问题,希望有遇到的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嘿嘿 这个问题在维修的时候我还没遇到过..不过我自己新买的笔记本就出现过着重情况..所以硬件都测试了都没什么问题。当时把我纠结了..没办法只有送维修站。维修站检测硬盘和类存后说这俩没坏.但是他的嫌疑最大、我给你换了吧.结果这俩换了就正常了.
        具体的你就该明白怎么做了吧!

网友A:
貌似可以通过开机加速,省去滚动条那一步吧?

网友B:
我遇到过 但是换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但是换个版本就好了

我用的是萝卜的系统,请问兄弟是那个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萝卜的系统,请问兄弟是那个版本呢

电脑公司9.2     后出的都是假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第一,系统和你的笔记本不兼容,有的还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用ghost的就这样。
第二,硬盘问题,(硬盘有坏道或硬盘引导有问题)
第三,内存问题(内存颗粒局部损坏,若完全坏了就开不了机了,或者内存不兼容)

网友:
先软后硬啊   这个没什么啊

网友:
是否没正常关机 取消开机自检 开机加速 这些都优化了 你就要怀疑硬件了 解决方法同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360吗,还是其他的呢

360的不行,通过该注册表加速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通过开机加速,省去滚动条那一步吧?

这个怎么加速的 用什么工具

网友D:
先软件后硬件,估计硬件老化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软件后硬件,估计硬件老化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电脑都会这样,到底可不可以通过工具修改一下或变ixia什么东西

网友:
在注册表里可以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