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跑D0,D3,无内存时钟请教.

楼主(2011-07-03):
整板电压基本正常.
在时钟芯片周转量得到33兆,100兆,48兆之些.
内存用假负载一个时钟都量不出来.

请各位大侠指教下.

BIOS刷过,北桥加焊了.没任何变化.内存条换过.

有个奇怪的现象,32.768晶振量不到合适的频率.但触发完全正常.

接小喇叭有一长两短报警

网友:
进来学习下。请高手解答。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zhe比较麻烦

网友:
放真内存也是档D0和D1吗?如果是档D0的话连CPU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