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PS-700mba没pw-ok5v电压输出

楼主(2011-07-03):
台达DPS-700mba没pw-ok5v(灰色线)电压输出

网友:
灰线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是这个原件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零件?

网友A: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看样子是二极管

网友:
没pw-ok5v(灰色线)电压输出应该是待机电源坏。

网友:
具体是哪个位置呢

网友:
哪里出了问题,乞求大哥们告诉我,灰色没5v输出!

网友:
灰线没5V  先查300V电压正常不??? 在就是顺着灰线查 一般都是IC输出的 换IC

网友:
哎,有人能明确教我一下吗!300v电压指的是哪个

网友B:
这电源本身就不是设计为标准主板用的,是为品牌机设计的,所以PG就是没有输出的,这些主板不需要电源的PG信号,而是在主板上设立了电源检测电路,如华硕的某些主板。我们知道的有好几款品牌主机是不需要PG的,如IBM的某款主机,电源用了DPS-400MB,这款电源就是没有PG输出的,但有PG线。
如果一定要PG信号则需要改动一下电路才可以有PG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本身就不是设计为标准主板用的,是为品牌机设计的,所以PG就是没有输出的,这些主板不需要电源的PG信 ...

但是之前在同一主板上正常使用的,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哪里出了问题,乞求大哥们告诉我

网友:
如果之前可以用,量一下4脚有无对地短路。如果还不行就量一下8脚想连的电容或二极管看有无坏,如果还是不行就在3脚和5脚之间加一个1K左右电阻。

网友:
300v指的整流桥出来的那电压

网友:
很感谢你们的回复,我i试试!

网友:
量两个大电容没有相连的两端!

网友:
这个电源 技术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