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G31主板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11-07-03):
     如题所述,IDE复位电压只有2.59V,正常应该有5V或3.3V;PCI-E复位电压只有1.79V,正常应该有3.3V的;PCI复位电压只有1.67V,正常应该有3.3V或5V的。其中IDE复位电压经过一个不知道多大的小电阻到IO 31脚,PCI-E复位电压直通IO 34脚,PCI复位电压直通南桥。IO是ITE IT8718F-S GXA!此IO更换过,故障依旧。没思路了、、、谁有图纸发张啊!

网友:
修到过类似问题
你查下是不是网卡,IO等把复拉底,
再者你看下这个板有没有专用 的复位IC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焊盘确定是不是IO的问题,挑IO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