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开机掉电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07-03):
        一联想Y560机器,板号KL3A,可能因为上过有问题的CPU,现在表现为:按开机键后,机器1秒钟就掉电。
     按故障现象分析,应该是有某处供电短路,造成保护。测总电流,因能通电的时间太短,只能看到电流表上到0.5A左右就掉电的。掉电后,待机电流正常,3V,5V也正常,测量各个供电电路,都未发现有短路现象。
     机器是因CPU引起的,所以先怀疑CPU的核心供电,把CPU核心供电的全部场效应管吹下,经测量,都未发现有损坏的。但此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断开了核心供电,开机不掉电了!再说明下,正常的Y560没装CPU的话,开机2秒钟也会掉电的,所以我装上了个确认好的CPU。乘这机会,我测量了其他的各组供电,发现电压都正常,包括CPU的其他组供电电压都正常(CPU除了核心供电外,还有1.05V的VTT,1.3V和1.8V等供电的),主板也没任何零件发热等之类。我猜想,会不会是CPU核心供电的场效应管的质量不好了呢?于是,我把它们全部换成新的,包括CPU的供电管理芯片ISL62883,以及相关的储能电感都换了个遍。但通电开机,又回到了之前的故障,1秒钟就掉电!
    现在,问题来了:机器都没短路,为什么会保护呢?难道是南桥HM55芯片坏了?但它的供电电压也正常啊,同时也不发热,而且,断开CPU核心供电,机器就不掉电。
    真的糊涂了!

网友:
查查保护电路。

网友:
开机掉电有4个原因吧!

网友:
楼主换CPU供电芯片和MOS管的时候,没有把芯片和管子都摘了通电试试看吗?这样是不是也是很快掉电?

网友:
看一下0。9V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看看保护电路是不是误保护!还有就是CPU坐虚焊!有的U坐虚焊或者不上U加点会掉!!
在下来就看主电路供电是不是短路!!这是本人的拙见!!

网友:
我提供一个我今天修一块ACER 4570的一块主板 ,我拆掉CPU 开机 到5秒 就断电 装上CPU 就立刻断电 当时我也以为 场效应管有问题  就拆掉1412  然后装上CPU 竟然通电  晕倒   换了 1412进去 可又不行 想了一下加焊了 桥 然后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问题的关键,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接入CPU核心供电就保护。难道是CPU核心供电的电压不正确?它的电压数值是由CPU的VID(VID0--VID6)来决定的,但觉得不太会是这个原因。加入CPU核心供电会触发什么保护电路呢?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下面图片是Y560  CPU核心供电电路,因为图有点大,我分成了5块,只好将就看了。

网友:
换个  VCORE芯片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CPU核心供电出来就会断电保护,CPU核心供电出来后会发出个一个信号会不会是问题出在这个信号上·

网友:
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核心供电ISL62883的1脚上的DELAY_VR_PWRGOOD信号的问题,这信号是高电平有效。用万用表测量,按下开关它也有个从低到高,又从高到低的过程,但是否是因为它先变低造成保护关机呢还是因为保护关机了才让它变低,我测不了。我在想要不要强行把这信号拉高试试,但不知会不会把我的CPU烧掉?或者会烧别的?

网友:
我把CPU核心供电ISL62883的1脚上的DELAY_VR_PWRGOOD信号断开,强行输出个高电平,发现还是开机一秒钟掉电,故障跟原来一样,看来跟此信号无关。

网友:
建议换CPU座、期待好消息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温度控制这边也应该考虑下吧

网友:
我的Y560终于修好了,开机马上掉电确实是保护电路动作了,但最终找出造成这故障的原因有点偶然。之前说过,断开CPU核心供电,保护电路就不动作,所以问题一定在CPU核心供电的范围内。但我换过了此处的电源管理IC和全部的场效应管,甚至储能电感都换了还是未能解决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开始怀疑是不是它2相供电不平衡造成的,便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感的电压,在按开机键到它保护的瞬间,我忽然发现万用表上面的交流成分发光管会闪一下(我的万用表是MF47T型),每按一次开关都闪一下,于是,我也想看看另一相的电感的情况,发现它也会闪一下,但两者的亮度有明显的差别,说明应该真的不平衡了。找回它原装的场效应管上管换上,再测试,闪的亮度左右电感刚好反过来,此时,更加确定是2相不平衡了。再在一块料板上拆2场效应管换上,开机,居然不保护了!接上显示器,一切正常。这故障说明,场效应管损坏不一定是全部损坏,用万用表测量还可以是正常的。同时,也说明CPU的核心供电要求2相匹配很严格。但终于,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在此,也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啦.

网友:
这样都能修出来呀,我一个CQ41的I3机器,烧了ISL62283   ISL6269  给显卡供电的51117,换完以后,供电全出来了,现在就是不跑码,电流停在0.85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