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g31mxp 打雷后不断重启

楼主(2011-07-03):
富士通g31mxp 打雷后不断重启!把网卡拆了!开始可以开机到7F 然后进BIOS设置保存后 再走到7F然后就重启!!不断这样!!刷BIOS io都换了!还是重启!!以前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修好!!希望版主给点指数!!!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为什么富士通的主板都是这样啊!!!有没有得修啊!!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不可以直接换好的网卡上去再试

网友:
老大拆了网卡都不行咯!!还换网卡上去!!!你们修过如果是这样行的话我可以试试!!

网友:
/ A9 G8 w& w, G  b' K进bios关了集成网卡试一下。我的一块foxconn 的g31去了集成的网卡并在bios中关了集成的网卡(一定要进bios关了它,要不一样会重启,原因是网卡没有mac地址了。我这刷不回来。),就不重启了。

网友(点评):
抄我的回复,也要把乱码去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哦!!毕竟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要要谢谢你哦@!

网友:
必须要关掉吗?如果被雷击坏后出现重启 就要把集成的关掉,是不是这样。

网友:
是的不然就算你换了南桥还是会重启!!必须关掉网卡!!!

网友:
一般雷击了的板子 网卡 声卡 IO南桥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