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数码相机黑屏

楼主(2011-07-03):
佳能数码相机黑屏,打开电源按钮开机,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图像,请问哪位同仁遇到此类问题,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
你可以拍一张照片把他传到电脑上如果拍出来的照片正常 那应该就是屏供电的问题屏的问题比较大  个人理解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背光灯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明显是屏背光坏了吧!

网友:
看起来确实是背光出现问题了

网友:
1:背光灯坏掉了
2:背光没有供电

网友:
屏供电出 问题了   造成无光  就出现了楼主的故障

网友:
你把闪光灯关了,把镜头对着自己的眼睛,按下快门键,看看快门片有没有动作。如果有的话很可能就是LCD屏的或者CCD有问题,如果快门片没有动作,就看看快门排线或者是快门片线圈。

网友:
本人下午接修一台欧丽能数码相机,故障现象:数码相机黑屏,打开电源按钮开机,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图像,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黑的。拆机后检查,发现快门片不动作,遮光片动作,怀疑快门片电机有问题,逐个拆下用外接电源测试,果然有一个电机通电没反应。由于手头没有配件,我把两个电机互换了一下,装机后开机并且屏幕显示正常,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按快门键没反应。郁闷~!继续拆机中。。。

网友:
此机还有一个问题,貌似和楼主的一样,LCD屏很暗,和液晶屏的灯管坏掉后的现象一样。拆机过程中不小心把开机按钮碰了一下,结果开机了,由于LCD屏是用双面胶粘在上面的,我前次拆机时把屏拿下来后双面胶没有粘性了屏有点松,我用手一按结果屏哗的一下亮了,拿下屏发现此机得LCD屏背光供电排线接触不良,焊之搞定。希望本人的一点经验可以帮到你~!

网友:
LCD无背光,佳能好多机器有单独的LCD背光保险,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