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2801GBM和945GM GME的问题

楼主(2011-07-03):
先说下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前几天修了一个HP530,北桥坏了。原来的北桥是945GME,换上一个拆机的945GM后,没亮。最后又找了一个GME换上后OK。

  今天又修到一个富士通A6010,这个板子跟IBM似的,全是过孔。故障是加电不显,电流跳到0.5后大写灯闪,有CPURST。开始误判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南桥没好。又把上面HP没亮的945GM北桥换到这机器上。机器亮了。但是不认硬盘了。这个本比较特殊,一般GBM芯片的 用的都是串口硬盘,但这个本是并口硬盘,中间有个跟IBMT43一样的管理硬盘的芯片。最后又把原来的南桥换回来机器OK了。

HP的例子说明GM不一定能代换GME。

下面的问题是南桥还不能代换吗
一下是两个南桥字符的对比
认硬盘                   不认硬盘
NH82801GBM      NH82801GBM
F6473478           F9115F43
SL8YB                 SL8YB
MC'04  E1           MC'04  E1
Philippines          CHINA

另外发现个问题。被的芯片如果中国产的,一般都是台湾,最后的字母是TAIWAN,不认硬盘的这个桥产地写的CHINA

是不是有的同型号南桥部分功能模块也不一样呢?

网友:
这个到还没有发现!

网友:
不可能的事情。China那个是在上海封装的。

网友:
没有注意到啊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