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温度求教

楼主(2011-07-03):
一台清华同方K40的机器 CPU温度高的烫手,风扇换过 硅胶 铜片 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么烫

网友:
吧 风扇改常转试试啊

网友:
不行就换个U试试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风扇吹出来的风是冷的我现在去定了一个导热管等到了再试试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没安装好,这样也会引起散热问题

网友:
嗯   可能是导热管坏了    换个吧

网友:
换导管,海尔T68的机器就是这样,CPU温度超高,开机即80。

网友:
导热管坏了

网友:
楼主,你检查过你的接触良好没,就是U和导热管接触问题,要不怎么吹出来的是冷风呢!

网友:
如果 CPU没问题 那就的换散热模组了

网友:
吹出的是冷风 不外乎 接触不良 导热管坏了

网友:
看吹出来的风是不是热的,是的话就正常了
如果想改善的话有个外加抽风的应该能改善很多,由于内置风扇功率限制。外加人工抽风也是个不错的办法。网上都有卖的,价格要一百多呢
台式机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