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过液晶显示器的亮带

楼主(2011-07-03):
朋友给了一个23寸的液晶,右边靠边有条一厘米多的亮带,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显示器图像避过这条亮带,亮带正好靠右边

网友:
这是亮线。。会越用越多的

网友:
可能是杂牌显示器吧,,,,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用通用版刷个别分辨率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一下屏排线接口 可以加焊好的

网友:
这个屏摔过

网友:
难说了,会越来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