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N1996一直跑00-96自动重启

楼主(2011-07-03):
不知道是V星的啥板子标MSI N1996跑00-96一直自动重启,有时重启10几次还能进系统,关掉后又是00-96重启,内存换过还是依旧
自动重启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不稳定吧

网友:
是裸板试机吗,看下复位开关吧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V星的板子的特征就是爱丢数据

网友:
能进到系统里面 BIOS的几率应该很小 外设部分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内存电压在重启是有没有变化 如果有 应该就是内存电压所引起

网友:
电容怀孕没,14.318及时钟芯片,否则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刷一个高版本的BIOS

网友:
n1996不是V星主板的型号。。。

网友:
没见过00-96这个代码循环的,可能是闪得太快你没看清,也可能是你诊断卡漏码,中间循环的什么码没显示出来。英伟达的芯片组如果循环很多遍常见是显卡不能通过,可以不插显卡看是否顺利走码以确认。

网友:
好像是内存不过吧?是不是北桥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