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GRS100开掉电。

楼主(2011-07-03):
P4 1.8 512两条. 北桥845 7500显卡.此机之前被人修过,换过显卡,客户说是用过一段时间不行的,我拿到此机后,显卡短路,我就换了一片新显卡,可以点亮了,提示插入硬盘,开机后有个10多秒就关机了,关机后自动又开机,查了也没有短路的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量一下南桥付过的元件对地阻值有变化的?确定显卡是成功的!硬盘接口供电条件都正常吗?亮机之后是不是硬盘周围的电压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开机都LOGO画面,冷机开就久一点,好像一发热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