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升压电感的代换

楼主(2011-07-03):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就是关于电感的代换。这个机器一个电感掉了。现在不开机。但是找了好几个不行。5V正常。但是15的升压的电路变成18.9V感觉不行。现在找不到这个电感。不知道怎么办。又没有这个料版。
这个机器是广达代工的。版号是RD1  SONY的机器。

网友(点评):
IBM的料板上应该有的啊

网友:
18.9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无边老师你好!你说18.9V正常吗。图纸上不是15V.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南桥的PWRBIN脚是不是待机就有3.3V 然后开机后给他一个高低高的电平。但是我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3V.然后开机后有3.3V 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9之后不是有个降压二极管吗

大哥,指那个是降压二极管,还有在图纸中怎么区分这个就是降压二极管,小弟是个初学者希望大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出来顶呀。现在PD7的第二脚为19.5V. 第一脚为5.2V PD8的第一脚为18.9V 第二脚为5.2V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而且PWRBTN信号待机为OV 开机后为3。3V 开机电流为0.07 左右。希望高手们帮帮小弟。

网友:
5V处得电感一般都是可以待用的,我换过基本都可以,是不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
18.9 跟19有问题吗?

网友:
一般换同类型板同位置的电感就没问题啊

网友:
从广达代工的其他板上相同位置的电感换过来试试看

网友:
18.9v 应该没问题的,另外那个是整流二极管,不是降压用的。之前修过一台dell 的,刚换这个电感时,没测升压,客户反映有时候掉电,拿回来拆开一量,四十多伏,又找了个换上去,20v左右,就没事了

网友:
哥们 我也修道这个机器了  烧的一塌糊涂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