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检测卡跑到25停住了,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7-03):
求救大家!~

网友(点评):
25基本就可以确定是显卡了

网友:
```要看什么机器还要看整个跑的过程,一般25什么的内存显卡比较多··

网友(点评):
同意, 显卡方面多点

网友:
先刷个BIOS了,在看看

网友:
C 12345 过去了么 过了的话时显卡 跑C1直接2XX的码就不好说了 还有 你要先说下 是什么BIOS吧

网友:
拆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经验不多,围观下,张张经验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经验不是这样涨滴

网友:
有些板子就跑到25而已。。看显卡吧

恩恩 你要接显示器看看 才行 25 26 是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跑25一般是显卡问题。但有些板子跑25也可以亮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看看大家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出了问题,但是也不排除有些机器是可以点的亮的!

网友:
25原来显卡问题啊 以前跑25以为没问题呢装啦个系统直接过去啦 真是学习啊25也是个 问题啊

网友:
网卡是集成的,拆了显卡,换了张好的还是不行

网友:
检查显示这块

网友:
有些板子25已经是亮机了。看你是什么板子接上显卡看看

网友:
如果 有独立显卡 并 插在主板上 跑25 修显卡电路 , 没插显卡 跑25 刷下BIOS 看看

网友:
显卡不过,就是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
刷BIOS,干北桥

网友:
一般是内存不跑,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I/O出问题的机率较大。我就修过两个945主板,就是些类问题。

网友:
老些的主板是独显的话可能是显卡,新板不好说

网友:
经验不多,围观下

网友:
个人发现 如果是INTER的主板 要是是8系列的 可能就是查了老显卡 导致北桥出问题了 现在不检测显卡 只能够用PCI的显卡了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再干北桥!

网友:
斑竹没有说清楚是本本还是台式机 台式的不是很清楚 本本我专业的 本本2-是内存3-是北桥4-是显卡最后还有一个数字就亮了 台式和本本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显卡啊,跑25了还不亮,

网友:
多半是显卡,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但有些板子跑25也可以亮

网友:
不好说 你得先说说是什么样的主板 有可能是内存 也有可能是显卡 或者北桥

网友:
25,26,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25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主板或者显卡

网友:
跑25还不亮,换个显卡吧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比较多,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25有的主板已经跑完了,如果当25或者25不显的话主要问题处在显卡上,独显换显卡,集显查北桥显示电路部分例如三基色 行场同步信号,北桥显示电路供电电压3VDAC,总之使用一切手段找到故障点,这就是我们维修人员必备的技能啊

网友A:
基本上是内存,偶尔有主板会

网友:
25,应该显示了吧。看看BIOS,及外设。

网友:
G手指先擦下看下吧 别越搞越服杂

网友:
内存多滴。。。

网友:
显卡。。要嘛就是北桥

网友:
看下显卡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显卡,跑完25就到26,26显示器就会亮了....

网友:
25原来显卡问题啊

网友:
刷个BIOS了

网友:
放电!加显卡

网友:
你都换了些什么试过了没

网友:
一般是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