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DDR2 533MHZ内存

楼主(2011-07-03):
一个威刚DDR2 533MHZ内存,用RSTPRO测试全红,BGA芯片,摘芯片太麻烦,有没有简单方法判断是哪一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般可能是那个片短路严重,或者是底板坏了

网友(点评):
8成是颗粒导致全部红,2成是底板还有其他因数导致全部红,内存的板一般很少坏。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 芯片坏的 一般都这样 有人说有专用的检测仪能测出来具体那颗坏的

网友(点评):
我不用单片机就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
先打一下金手指的对地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