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1-07-03):
请问一下大家哪种数字万用表经济实惠,我的是海地牌,老是接触不良,很不好用。

网友:
我就是用胜利的,才80块,感觉还是挺好的

网友:
还是用饼哥用的那个,就是贵点。福禄克万用表15b

网友:
原来安泰信也在做万用表了!

网友:
安泰信涉足面越来越广,但质量越来越差!今天自己用的一个安泰信稳压电源突然电压自己变成43V,失控~~!当时正在修理一块TUPULU板,幸亏当时没有连接设备,否则后果严重啊!拆开看里面的用料是否难看!检查发现一个反馈1.2K电阻变成无穷大!做这些设备的用料应该十分到位才对,但安泰信竟然这样搞~~!

网友:
UT61E,,,测电阻比15B快,测电容比15B准,,我那块15B现在光荣的下岗了!
UT61E就是电池用太快了,而且没有无动作自动关机的功能!
现在用两个很小很小的MP3锂电池串起来,效果还不错,还能冲电!

安泰信的稳压电源,,那个大电压电位器,我都换了二个了,,买回来才半年时间!跳电压的一般都是电位器坏了,而且电压上不到30V,也是那个电位器坏了!

网友:
安泰信电源也让我丢过人,2009年给原来的公司买过一台,电流表部分是4位半的,用了没2个月坏了。

网友:
现在我在用求精的单路30V5A电源,带输出开关的,需要加电时要按一下这个开关才给负载加电。这个含增值税发票600,本想买杭州精测的,那个做工更好,也更贵,单位里的人又不理解好电源的意义,没敢买。

网友:
要好用就直接买fluke,降低点就买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