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202e 液晶加电按键板一直闪屏不亮,按键是感 ...
求助飞利浦202e 液晶加电按键板一直闪屏不亮,按键是感应那种。

楼主(2011-07-03):
求助飞利浦202e 液晶加电按键板一直闪屏不亮,按键是感应那种。到底是哪里坏了。
闪屏

网友:
看看灯管,和电源板

网友:
这款机子的按键板(感应的)容易出问题,看看触控板的5V供电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可以把5V直接跳过MOS管试一下。

网友:
首先查供电是否过低其次高压电路可能有短路拉低电压导致灯闪带不起负载

网友:
查驱动电路和高压供电电路

网友:
先拆开看一看,电源可能性大呀,,

网友:
电源板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