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给新手自学菜鸟一个参考意见

楼主(2011-07-03):
一台AMD的机器,我测量此机的CPU供电场管(上管,在线测,是N管)的阻值DS极阻值是400多,算是正常,下管也是N管,DS之间阻值只有11左右,我把此下管拆下来量,DS之间阻值只有80多,我觉得肯定不正常,CPU的电感阻值也是11.我想问问大家,这样的阻值是不是正常,大家看到以后,给个参考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有CPU算正常,没有的话,哪短路了

网友:
此机子的CPU供电只有0.78V,这是不对的呀!

网友:
如果cup在板子上的话就正常

网友:
呵呵,确定你那表是好的啊?不会是有误差吧?另外就是场管供电芯片CPU了,慢慢替换吧。。。

网友:
看不懂,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