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三星偏色,确定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03):
偏红

这是正常的
基本上能确定故障在屏电路上,驱动板和高压板均已换过,屏线也换过。屏上DC-DC转换出来几个3.3V 5.7V 25V
遇到这种故障的修友们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这个报废吧?屏电路严格来说是可以修的,建议不修。反正我不修。

网友A:
偏色的话可能是屏电路的前面部分全局性的元件损坏,找一下看看。

网友:
是屏的故障,可你这屏还有一条亮线,,所以好修就修,不好修就不要花大力气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色的话可能是屏电路的前面部分全局性的元件损坏,找一下看看。

高手能说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加焊屏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屏的问题,你这屏是差绿色。你可以看RGB中的G这条线路

RGB电压都有,线也换过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主机送上来的是白色的它显示是黑的,如果是黑的,显示是白的。有些说是VCOM有问题,这块屏上有VDDA-13V VDDG-25V VEEG--5.8V VDDD-3.3V这几个电压。会不会是屏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