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70T主板CPU温度94度

楼主(2011-07-03):
R770T主板CPU温度94度,BIOS里看才37度,鲁大师测保持在94度不动,会关机,BIOS坏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CPU 如果是AMD的CPU 可以换个试一下 AMD的CPU本体不良的换可能会出现假温度的

网友:
CPU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温度监控在IO里,建议干IO

网友:
我也见过几块这样的,都没解决过.但还是可以正常用,就跟客户说你的主板不稳定,先用着先,坏了再换

网友:
检查CPU座AK7外围电路!

网友:
应该是bios吧,我把bios换到其他板上也是这样的,

网友:
bios、也刷过了,IO 也换了号几个,还是进系统鲁大师就94度,bios、里显示才39度

网友:
我只能跟你说把鲁大师卸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