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LL PPX图纸。

楼主(2011-07-03):
谁有DELL PPX图纸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哦,还得知道板号呀。客户那呢,说让我找找,找到后才给我拿过来修,是触摸板上的线断了,主要有电池在上面连接的,有电路图就可以在主板上接电池了。

网友:
版号在C壳的压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