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脑分区装系统后出错,请老师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7-03):
清华同方电脑分区装系统后出错 如图;请老师帮忙看一下是硬盘坏了

网友:
通常状况下,刚装完就出现文件丢失,不是硬盘问题就是内存问题,试试看

网友:
感觉内存的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diskgen分过区,没分之前是好的,不换硬盘可以吗,内存换过了一样·

网友:
建议你把硬盘的所用分区都重新分一下,再重写MBR.再安装一个新系统。是的,内存也应该考虑一下,如果硬盘本身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
我感觉硬盘读写困难的时候,一般进PE都比较恼火的。

网友:
看上去像是系统问题。是不是LZ装的系统不兼容呢

网友:
你用SPFDISK全部格式化  原后重新分区看行不行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一下呢

网友:
这个你直接一键四区一次就可以,简单点, 遇到不是一次两次的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中存在HPA分区造成的

网友:
一键4分乜都搞定。何必那么累啊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换条数据线吧~~~然后再考虑是内存问题,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后来换内存就OK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二楼说了,不单单是二个,还有一个,也有可能是数据线。我曾经碰到过就是数据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你之前是好的,分区后出问题,
我一般见过的是 分区表出问题了,
因为你的是品牌机,有隐藏的一键还原分区,
你分区时可能没卸载干净。
(有的品牌机这个隐藏分区,用简单的格式话是高不定 的,引导区里还是有记录的)
导致装系统出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是硬盘 或 内存问题。

网友:
昨天遇到个索尼笔记本 搞了一下午才装完 头都大了  装好系统就是进不去 后来安装版加上自己找所有驱动才搞定

网友(点评):
现在新机子可能支持G啦 稍微老点的本本就一定要安装版的这是装系统都要会的都是官网去找驱动

网友:
你系统没装好 替换下内存 硬盘 确认没问题了 就换版本系统装装吧  这种情况不需要买新的  去朋友那借个先试试

网友:
看下有没有TCM或者TPM卡,拔掉,重新格式化,不行就Clear -f清一下硬盘,然后再重写MBR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问题排出了,查出是其中一条内存插槽有问题,仔细清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