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本本问题!

楼主(2011-07-03):
三星R458本本,最初的问题是死机花屏,我把显卡上BGA重做了,现在是不显示了,电流跑1.35左右然后又到0.4又跑回1.35左右就一直1.35 。显卡也重新做过球了,以为是内存不过,把内存拔了再试还是跑1.35 。请高手赐教!
显卡
内存不过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然后只个球 估计还是没有把显卡做好....

网友:
你可以换个显卡试试啊!

网友:
芯片坏了吧 找个做上去看下呢

网友:
百分之90 是 显卡问题 换个吧

网友:
重新找个好的显卡做上看看吧

网友:
三星主板板材不是很好 易变形 做的时候要注意 你现在应该量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 然后在把显卡拆了看看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大哥,bga没做好把,要吗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显卡芯片坏了 这个显卡不是很耐温
也可能板子变形了

网友:
建议更换一块显卡芯片做BGA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 换过显卡后开机黑屏 屏灯管亮 最后又换了屏线才好

网友:
三星的PCB好像都不大好

网友:
把显卡拆了看看电流能到多少 ,很大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换了显卡了,还是老样子电流也是跑1.35左右
请问一下是不是显存坏会不会这样啊?因为当时做的是贴了隔热锡纸好像没有贴好,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做BGA出问题的不好搞

网友:
三星的,华硕的主板很容易变形的,多注意一下,换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个看看

网友:
要么没做好 要么芯片坏了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然后换个显卡试试呢。

网友:
这块板子,可能当时隔热做的不好,显存离GPU非常近,比一般板子近.可能是显存搞怀了,找不到显存不修 !

网友(2011-08-16):
估计是显存吹坏了,找不到显存,不修了!给它换了块板了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不用想, 肯定还是显卡的问题了,估计LZ BGA没有做好, 再换个显卡试试。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
换个芯片重植一下吧

网友:
三星的板子爱变形起泡,楼主看看有没有起泡,起泡估计就废了,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楼主听人家的试下看看,我也认为是显卡

网友:
三星的板子要注意不要变形

网友:
还是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你仔细看看板上有没有掉件啊?

网友:
楼主出来啊,有没有换显卡试

网友:
你现在要做的是先量下板子有没有短路的,在看板子变形没,看看显卡边的东西有没有错位,再想别的!

网友:
换个新桥试试 原来显卡估计被你折腾怀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 R458的板子 是CPURST#没出来

网友:
从新换显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呀,毕竟BGA对芯片是有损伤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