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45P-S3求救!!!!!!高手看看

楼主(2011-07-03):
技嘉 945P-S3通电报警,内存换了还是一样,用手摸内存供电管子,有两个在内存旁边,其中有一个发烫,换后机可以开。但两个管子超烫,引起旁边的电杆,也烫起来。重启就在检测完显卡那里就死机了。高手们帮忙看看.....

网友:
管子是50n024,旁边的1084也跟着发烫了

网友:
换掉内存管理

网友:
是哪 哪个芯片??说具体点行不?

网友:
内存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内存槽子是1.17V,内存是1g667R,好像电压低了,是1.8v吧, 有一个ICs7336983也烫。

网友:
上下管还有控制IC都换掉

网友:
1084也烫“?看看桥烫手不??

网友:
内存电压偏高。有2.4V了。应该修哪 里???

网友:
电源管理,上下MOS管,电感全换了。看行不行

网友:
上下管连IC,还有;滤波电容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