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金士顿2G条A面最后一个颗粒裂了,怎么修复啊

楼主(2011-07-03):
我的金士顿2G条A面最后一个颗粒裂了,怎么修复啊,能通过刷SPD屏蔽一面的方式来修复?

网友(点评):
拿到深圳华强北10把块钱找人换一下就可以,简单哦,自己懒得动手就。找人给你动

网友:
换咯 A面不能屏蔽

网友:
找道长修......

网友:
只能找颗内存吹上去咯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颗粒裂了找个换上去啊 实在找不到把背面的吹下来 放到前面 在改下单面得 先用着 等有颗粒了在补上

网友:
拆下后看看电路板有没有掉点,没有就换芯嘛。掉点那要换板了

网友:
没那么牛气啊,我做不来,我郑州的,没法子啊,A免得挂了就玩玩了?不能屏蔽一面来用?

网友:
屏蔽就是刷信息,

网友:
还能怎么办换颗粒啊 !

网友:
A面屏蔽不了,必须换颗粒

网友:
20块,转给我吧!

网友:
可惜  换颗粒不是我们能做的。我是凡人。

网友:
 换颗粒 一没专业工具 二技术不到家。虚心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