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的H8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1-07-03):
问一下 联想E255 的机子 H8烧掉了 是不是一定要找同型号的机器拆芯片 才可以用?
H8上面的纸条写着:8081L s:R0.90R K:R1.01
淘宝上面买的新的 是不是都不行?
芯片

网友:
肯定要找同样的啊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一个

网友:
对着原型号找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H8得从相同的板子上拆的

网友:
新的好像不行。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