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上网本,不能山网,

楼主(2011-07-03):
开机进XP网卡感叹号 !  黄色的,安装驱动无误,网卡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显示网卡为启动.,谁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
插上网线网口灯有什么变化吗, 电路方面25MHz的晶振是否正常, 另外查看一下网卡的MAC地址是否正确,或者刷个mac地址的码片

网友:
确定软件兼容的吗 有些软件虽然打上去啦 但是还是会出现问题的LZ多换东西打上去

网友:
到管网上下个驱动,到系统服务选项下看网卡有没有开启,在不行只有拆机搞硬件了

网友:
我用USB网卡来解决

网友:
进系统网卡选项-属性-高级-虚拟个mac地址看看先,如果能好,就要刷个MAC地址了

网友:
上网是不是通过交换机,如果是的话把ip地址设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