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 1464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3):
今天同行拿过了一个DELL 1464不开机的。I5的CPU。2G内存。上电无待机,无3.3V,无5V。。查了网上没有图纸
查了好久不知道哪里坏。。。因为开机按键有电压了,因为DELL不开机的也有BIOS问题的,像1526就是。开机电压有,就是不开机。又没有这个本本BIOS。。后来跟着开机电压跑了开机电路,进IO的,查了IO无主电压,后来对着IO旁边对阻值。。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了。。很小的。。经换。。上电电源灯亮了。。开机OK

网友:
楼主好水平啊  这么小的电容你可以搞出来 还没有图纸  佩服啊

网友:
这机器应该还没过保吧  莫非楼主是售后?

网友:
I5的都过保了吗?我很疑惑哦

网友:
千万不要罐水哦,,搂主不可以说的更清楚点吗。 。谢谢高手 、、、、

网友A:
谁要这个本本的BIOS我这里有。。。

网友:
这个电容本身是一文不值,,可是找到这个坏的电容可不容易啊!
还有,就是不保的售后,,不是都换板的吗,,,,前段时间,一女同学,拿一进水的电脑,,拿返厂家,没弄好,,说是不稳定,,,时好时坏,,,我报价200到300,。,,,他居然跟我说,这么贵,,我无言以答,,拿回厂家售后吧,,要他保修,,要么,换片主板,!到时候,回想起200到300,,,换主板有多么的便宜,,,说实话,那玩意,给我300,,也未必能修好!!

网友:
楼上的所言极是啊...真不知道顾客有时候怎么想的,来修个本开个200都说贵,跑去售后换个板花1000多就不说贵了? ...

网友:
这个本我没有收贵,我们都是做外面同行的。。。价格不高。。150左右

网友:
没有图纸  就只有靠经验来摸索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感觉维修细心耐心很重要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楼主运气很好,呵呵。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往往需要换N多配件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要这个本本的BIOS我这里有。。。

听说你有这个机器的BIOS啊?盼求一份啊?最好标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说你有这个机器的BIOS啊?盼求一份啊?最好标明

好的。。我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发一下

我的QQ号码是184428596

网友:
我刚刚在论坛发了。
你在论坛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