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电脑不能进PE

楼主(2011-07-03):
原故障是不显示,做了显卡,可以显示了,但是不能进系统,也不能进PE ,在PE现在界面一选,就档机了,换过内存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个好的显卡上去试试怎么样 或者其他的 彻查下看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时没把南桥包好啊,或是cpu坐下的率波电容坏了。

网友A:
接硬盘了没有?用U盘版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硬盘了没有?用U盘版的试试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那主板上面查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主板上面查查啦

查哪方面的呀

网友:
还是要换显卡试试。

网友(2012-02-19):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呀,,显存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问题的 吧 还有把硬盘拔下 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和主板有关系和显卡无关吧,amd的板会有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