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专用io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1-07-03):
哪位大虾知道技嘉专用io的代换原则。还有:IT8718F-S/1015-LXS/NE1HPCGB L和
                                                                     IT8718F-S/1006-LXS/NE27ABGB L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点评):
楼主,那个可以代换的只要IT8718F-S 和后面的GB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换吧,没事

网友:
那为什么我换上去,开机后io到ATX电源的14脚电压总是高低高的跳变(直连),以致数码卡亮起来又灭掉,亮起来又灭掉。。。。。。。。不断循环,不断重启。注:以前io发烫,也不会这样

网友A:
自己没换好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没换好短路了。。

哥们,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短路会这样吗,回去好好静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