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快恢复二极管测量问题(在线急等答案)

楼主(2011-07-03):
大家好我手中有几个块电源,输出端用的快恢复二极管型号为2045 和U20C20 U20C45 这样的管子,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发现正向电阻为10欧以内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或者大于200K以上请问这样的管子是否正常

网友:
拆下来测。。在板上测不准的。看你是硅管还是锗管了一般都大于300,400

网友(点评):
有用锗材料做快恢复二极管的吗

网友:
10欧以内的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快速恢复二极管,正向二极体值是比普通二极管要小很多,,但是,不至于到10欧以下,如果是短路的话,反向也会10欧以下!,,,而反向无穷大,则正常,,,反向200K的有些管子也是正常的!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用指针表测量时正向电阻的确是小于10欧的。用指针表测量其反向电阻时若使用10K档反向有200K以上也是正常的。若是快恢复二极管,则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同样可用此办法区分二极管是肖特基还是快恢复。

网友:
楼主用哪个档测的?不会是Rx1档吧?

二极管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阻值的。用Rx100或Rx1K档,正向表针右摆过半,反相几乎不动,就行了。

网友:
问一下,快恢复管f10c20c可以用肖特基S20C40C代替吗?

网友(点评):
不能 肖特基耐压一般较低 而快恢复管可以将耐压做高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量  反向电阻为无穷大为正常。

网友:
正向电阻用的RX1档,反向电阻用的RX1K档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刚取下来  热说有阻值下降  这是正常的  如果凉了也10欧那就是坏了

网友:
是好的,你这是在线测量,,

网友:
找一个好的量一下,或直接换掉

网友:
2楼正解,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