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灯管白屏

楼主(2011-07-03):
如题,换完一个DELL显示器的灯管后。显示器白屏是什么问题。屏也没坏。供电也有。在线等,急啊。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原来有图像显示?没有的话是驱动板有问题。现在白屏说明背光没问题。刷下MCU看下

网友:
驱动板  吧 是不是你屏显的问题啊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吧,,,

网友:
谢谢以上的各位兄弟,问题找出来了。是屏坏了。具体的就是屏的软排线那块,碎了一小块。就成白屏了。这个屏来修的时候就是闪,而且还能听见高压打火的声音。而且有图像显示,等我拆开屏换完灯管就成白屏了,开始还以为像楼上兄弟所说,屏线啊。供电啊。查了有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行。最后给师傅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屏的问题,又拆屏仔细的查了一下确实是屏的问。而且坏的那一小块没有更多的裂痕。装上屏在外面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下赔大了。我这穷乡僻壤的买一块屏回来可能还没到家又坏了。看来只能买一个新的显示器还给人家了。网上看了一下,要一千多呢。兄弟们能否给支个招能少出点钱吗?

网友(点评):
根本就是你自己换灯管的时候搞坏的,这样的问题做这行的人大多都有过,我开始做的时候都搞坏了两块呢~具体怎么解决就要看你自己的忽悠能力了。我搞坏的屏都没赔,呵呵~~~

网友(点评):
建议去淘宝买个同型号的二手就行,买新的太亏了。

网友(点评):
有时候忽悠也能挣到钱

网友:
哎,换屏有风险啊,没办法,和用户又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换灯管一定要把价格抬高点。

网友:
20"的显示器薄屏的多还是厚屏的多,想找一块旧屏给上上,就怕屏厚上不了。这个屏是薄屏的。

网友:
哎.我也犯过同样的错

网友:
在的朋友给兄弟出出主意。用最少的钱给他修回去。别真的是花1000多买一个新的给他。那可亏大了。

网友:
屏碎是白屏吗?我认为最多是亮线或不亮。

网友:
平线或者是其他的

网友:
20寸  不好买
我可以 提供你 个 QQ号 你和他 联系 鑫彩科技  139169189  他家 专门 做新屏 的价格便宜

网友:
先去查一下,屏电路板上,靠近屏线接口的地方,有没有白色的保险电阻坏,查一下屏的供电

网友:
先看下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还原故障算了

网友:
换完灯管白屏是 不是 屏线没有接啊

网友:
买个二手的,再收些维修费,可以少赔点!

网友:
漏液了吗。

网友:
换灯管也说成修屏,和客户打好招呼。

网友:
如题,换完一个DELL显示器的灯管后。显示器白屏是什么问题。屏也没坏。供电也有。在线等,急啊。这是什么情况?
屏也没坏就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换完后白屏,那就是没装好

网友:
驱动板没问题的话,也许是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今天 一个也是换完灯管白屏的,把屏线搽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问题把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现在肯定的是屏坏了。屏线也没坏。就是白屏,屏也没有裂痕。也有供电,坏的地方就是在屏上那些排线附近,左上角和右上角都有那一小点。如果你把屏装上在正常的视觉范围内是看不到屏坏了。只有拆开屏才能看的到。唉。赔大了。
generaldai
细心啊

网友:
换屏时要小心,不能强压屏框.要不然损失大.

网友:
维修有风险 再小心也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
这算什么啊,找个有压屏机,有配件(排线模块)的点,换2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
换屏有风险 谨慎行驶

网友:
看样子这下楼主要出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