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条SD 133 128MB 内存 能合成一条SD 133 256MB 内粗吗?SPD要怎么改才行?

楼主(2011-07-03):
    2条SD 133 128MB 内存 能合成一条SD 133 256MB 内粗吗?SPD要怎么改才行 ?谢谢大侠指导~~~(图中2 3 两条是否能合成第一条那样???)

网友(点评):
能!具体方法自己搜帖子

网友:
可以哦,下面那2条4个颗粒的。

网友A:
改哦。改下就可以哦,简单很。你看第一个颗粒256M的和下面那2个一样, 刷到下面那条就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哦。改下就可以哦,简单很。你看第一个颗粒256M的和下面那2个一样, 刷到下面那条就可以哦,

上面那个是128 M 双面得

网友:
我也正在问,,,
16位的颗粒拼装之后,怎么改spd?

网友B:
SD的条子我改过.把2条128M并成一条256M.我是直接焊上后.没改SPD上机就好用.
不像DDR的条子并的话要改写SPD.要是改的话上网上下一个专用软件.
在XP下用的.

网友:
这东西是熟能生巧,没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的条子我改过.把2条128M并成一条256M.我是直接焊上后.没改SPD上机就好用.
不像DDR的条子并的话要改写SPD ...

我焊上去后 内存跑C1了~~~~~

网友:
我的sd内存板与你的一样.也是单面加上另外四粒后就好用了,看看焊好没有.内存这玩艺能把人给焊死.
脚太多.

网友:
可以合并的 但要写个256的SPD才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