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W19W08SP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7-03):
一台清华同方TFTW19W08SP液晶显示器,出现对比度失控,好像对比度开关短路,拿掉开关依旧,测试电压对比度开关上只有1.4V跑线到驱动板,有一个滤波电容,拿掉,开关上是正常的3,3V,一切OK.

网友:
额。不正常啊。

网友:
开关或电容引起的,,,,

网友:
哈哈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机型  一样故障的
用楼主的方法解决了
估计这机器这毛病也算个通病了   呵呵
非常感谢楼主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