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2G内存

楼主(2011-07-03):
一条金士顿2G内存,插到主板上主板都不跑马,测试内存供电为0V,主板正常,直接打内存金手指主供电对地为2欧姆,肯定有颗粒短路了,大家有好办法判断是哪个颗粒短路了吗?一个一个摘太慢了。

网友:
找一个维修电源慢慢加电源给它,短路的那颗会发热。这样就可以找出坏的那颗了,个人鄙见,可以不采纳。

网友:
你就插在主板上看哪个发烫,摸的时候小心烫手,如果几颗都发烫,建议直接扔掉吧,

网友:
哈哈,扔的时候不要砸到小朋友啊。。悟空别乱仍东西啊。。。。

网友:
如果就2欧 加电应该很快就烫手的

网友:
“你就插在主板上看哪个发烫,摸的时候小心烫手,如果几颗都发烫,建议直接扔掉吧!”
如果是短路插上主板,主板应该保护根本没机会感觉那颗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