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触摸屏运行十分钟左右,再开机蓝屏。

楼主(2011-07-03):
求助,温控触摸屏运行十分钟左右,再开机蓝屏。要关机半小时左右再开机才能正常,但也只能正常运行一会儿。我给数字板加了风扇,情况好一点,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求高手帮忙。

网友:
问题很可能在下面那块小板上。
老方法处理一下:补焊,重植,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