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维修十年时间,遇到最困惑的电脑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1-07-03):
电脑故障:电脑开机有时间开关灯亮,CPU风扇不转,不论按多少次都一样的,暂时解决的办法是:拔电源线,有时间一两次,电脑启动正常,有时间拔机箱电源线和主板交接处,知道能正常启动一次,电脑就可以了,经常出现这问题,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你换个电源看下吧,有可能接触不好,你正常启动的时候风扇也不转吗?要是不转的话你看看CPU FAN有没有12V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不开机怎么说能是北桥问题,灌水吗?

网友:
以前见过一台联想的主机跟你这问题一样,换了三四种电源才好的。奇怪的

网友:
AMD的吧?换板换CPU。。。

网友:
哥们是真修了十几年还是假的啊,看看是不是桥虚了

网友:
做十年了?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啊?
这问题我遇到过,后来换了个电源搞定的。

网友:
我不是做硬件维修的,是AMD的CPU,平常硬件芯片级很少。主板是华擎的,不知道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静电问题,还是电源功率不够呢?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跟主板的接口接触问题,我见过有的主板atx接口针小的要命

网友:
做十年。。呵呵。。。。。是不是就做系统来地?最简单的替换法也不会用呀?

网友:
花换电源试试

网友:
关键电脑故障不稳定,我现在就用的这台,做什么都正常,不知道明天开开看看试试

网友:
这问题还搞这么大噱头,你连电源都没换,连是不是主板的问题都没搞清。要是是主板的问题就是IO和南桥之间的关系。

网友:
你把板机箱里拿出来放到平整的面点看能不能亮。

网友:
百分之九九的是电源的问题,你是修家电的吧,

网友:
我觉得论坛里太多修“桥”,缺乏修“路”的。

网友:
是华擎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