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为高电平什么为低电平它们是几V?

楼主(2011-07-03):
高电平低电平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呀,多少伏是低电平,多少伏是高电平啊?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会员
0元

网友:
CMOS电路中高低电平一般指电源电压和地电位。TTL电路中高电平的最低电压为2.6V,低电平的最高电压为0.8V,时间长了,有点记不准了,供参考。

网友:
数字电路基础,,,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一个准确是值去衡量。就笔记电路来说,EC、南桥、供电芯片这些所指的高电平一般是3.3V以上。而CPU复位的高电平只有1.05V

网友:
高和低都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
这东西还真没有什么定义 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