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4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7-03):
前天接了一台神舟优雅HP540,是广达的QL6,进不了系统卡在XP的滚动条,把光驱拆了一样,后来换了个南桥但也不行,后来发现网卡芯片很多热,而且网线接口的在不插网线时灯是亮的,网卡芯片坏了,以为拆了会好,但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其它的外设芯片引起的呢,拆吧,把所有挂在PCI-E上拆了,但还是不行,大家帮帮忙看是什么大原因!

网友:
你换U没有哦

网友A:
建议装上好网卡芯片,测试好网卡的几组供电是否正常关键点电压是否有异常。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估计是要装上网卡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故障,难道真要装上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装上好网卡芯片,测试好网卡的几组供电是否正常关键点电压是否有异常。

网卡拆了应该不会影响进入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估计是要装上网卡才行。

这个不明白,估计不会影响吧

网友C:
1394有吗。。。。把这个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94有吗。。。。把这个干了

这个没有1394的

网友:
手摸摸,有没有别的地方温度异常的

网友:
USB接口, 和硬盘的模式改了没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机了,也是一样的问题,客户说是雷击了的,我量了网卡没有短路,就把网卡拆了,还是进系统就死机,换了南桥也是一样,楼主这个故障修好没有,是不是要装上网卡才行?

网友:
这机我退还给客户了,楼主修得怎么样了啊。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就是把网卡拿掉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兄弟你有这个机的BIOS吗?

网友:
这个机子我有朋友换了南桥,网卡,北桥,刷了BIOS也是不行...........无语了,难道BIOS还要分什么版本?

网友:
先把网卡装上,在看看你的硬盘转接线有没有问题啊,那个转接线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