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出现故障主板检查卡显示7F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03):
通电风扇转,显示器黑屏,求代码含义,解决方法

网友:
没人帮我啊

网友:
CPU已经开机了,显卡不过

网友:
说的这么模糊,叫人咋回答

网友:
显卡应该是好用的,那能是PCI-E的问题吗

网友:
你把显卡拆了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的确是描述不详细,你先测量下主板关键处的电压,说详细些高手就会帮你分析的,我试过了,

网友(2011-11-21):
把显卡重安装下,或换块显卡试,清下BIOS

网友:
7f应该亮机了

网友A:
再不行机器就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机器就卖掉

卖给我也可iyi

网友:
7F 貌似应该是亮了的

网友:
检查过线和显示器吗?

网友:
都亮机了还帮你干嘛啊(*^__^*) 嘻嘻……

网友:
7F是亮机代码 可以把问题直接集中在显卡和显示器上或是连接线,主板导致这种情况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