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好一片搞不明白的ASUS主板

楼主(2011-07-03):
这片ASUS  P5SD2-TM-S是刚开业哪会同行拿来的,当时的故障是不过内存,北桥虚焊 ,等了几天BGA到了,就给加焊
了北桥,上测试卡,在2A时候当一会,并且还有两声报警的声音,但代码能顺利跑道85,当时没注意以为好了。交给同行。
第二天,同行又送来说点不亮。于是在次测试,现象和以前一样,在2A挡大约5秒,然后代码顺利跑道85。接显示器不亮。
于是修过内存,PCIE槽,键盘等,也拆过声卡,75232,都没查到故障原因,于是仍一边,知道今天有点空,才拿出来修。
因为该查的都查过了,一点思路都没,只好在板上一通乱测,终于让我找到个异常点如下图

该MOS是一只PMOS,现在我测试的结果是1PIN3。3V,2PIN有0,7V。3PIN接地。根据电路来分析,
2PIN因该1。2V才对所以判断该MOS损坏。换一只PMOS,在开机,故障还是一样,期间有客人来清本本灰,
于是放一边,等清完灰回去在试。2A一晃而过,也不报警了,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多次试机都OK。于是修复。
现在有两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1:根据图纸,2PIN是南北桥,CPU都用的1。2V VTT电压,现在这个电压只有0,7V居然还能正常
     开机跑代码。只是在2A那里会报警并且挡5秒?无解
2:为什么我刚换掉这只PMOS试机,故障还是一样,等我清完灰回来居然就好了呢?
另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机器如果CPU风扇没放好,会一直“可。可”的报警!、
希望有高人能帮我解答以上问题,解我疑惑。多谢!!

网友(点评):
点位图那里可以下到啊,我也不知道你这咋回事,我也等高手来解释呢。

网友(点评):
这不是什么点位图 应该是CAD

网友(点评):
回楼下点评的,这是话说的 ASC图。

网友:
华硕的本本很讨厌 主板元件没标识

网友:
楼主没修好还得意哦。。。不该有啊!
提示一下你。这个VTT_CPU是由PQ21产生。你说的P管是放电或者 推挽等 什么作用的。具体我说不清哈哈我不是电子专业没个专业的词说它

网友A:
我迷惑的是他现在VTT已经被拉地到0。7了。为什么还能正常开机跑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迷惑的是他现在VTT已经被拉地到0。7了。为什么还能正常开机跑马

不是拉的,是PQ21没出来吧。
0.7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拉的,是PQ21没出来吧。
0.7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吧。

不管是PQ21没出,还是拉的,反正在想来,VTT电压0。7肯定是不可能会跑代码,还能过内存那些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类似情况,我有同样的困惑,但始终没有得到答案。望有大师指点!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都比较怪啊

网友:
华硕有一款给长城代工的内存有个mos管是gs焊盘是粘一起到,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网友:
饼哥说的对,没找到根本问题。估计返修定了。

网友:
华硕的板既好修也难修

网友(2011-10-16):
华硕的和技嘉的都没有标识啊,看的人难过的不行

网友:
当你换这个场管时,可能还没有冷却,你就上电,清完灰回来后,主板已经冷却了,所以才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