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发现了通孔的秘密了!给新手....

楼主(2011-07-03):
坑爹啊真是,我刚开始学换电容的时候 试过N多方法,大头针,,,,皮老虎,,,,,用风枪吹,,,,还有吸锡器,都不太好使,,,后来干脆直接加热搞.......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是我那坑爹的10块钱吸锡器不给力.....我用朋友的高级货色,,,,,给焊点小孔那随便加点锡,,,用枪嘴对上,,啪,,,小孔通了 还干净  真他娘的坑爹啊 都是便宜货色搞的  各位和我一样的新手,,,别用太垃圾的吸锡枪咯  害死人啊

补充内容 (2011-7-12 10:40):
通孔什么的不一定非要换电容,我只是随便说下,,,何况能轻松通孔  也好过暴力搞伤害焊点吧...比如你换晶振  这个比较少见了 用手不好搞吧 还有别的什么玩意  通了终归是个选择吧

MSI
吸锡枪对付有铅的还行。无铅的话。你懂得。。。。。。

网友(点评):
换电容用不着吸锡器。。。

网友(点评):
呵呵,你终于搞明白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我咋就感觉很好弄呢

网友:
不用那个也能通孔

网友:
什么样子的高级货,上个图片看看什么样子的咱也买一个。

网友:
说的是什么啊,十元钱的是最好用的,只是太容易坏而以

网友:
吸锡器还是自己动手改装的好。

网友:
准备弄一个真空泵,搞一个吸锡器,不过不是用来,换电容的,,用来通内存槽和显卡槽的孔的!
电容,直接刀头,一起干,就下来了!前提是烙铁回温够快,无铅烙铁最爽

网友:
我什么枪也不用,一把烙铁干电容

网友:
要很么吸枪 啊,我换从来都不用这个,一把烙铁就ok,用吸枪的话,要是大铜箔很难打通的,直接加点锡用烙铁加热,直接对准插不是很快吗?

网友:
俺用烙铁加热后直接用嘴吹!控制好气流方向,也就是瞄准点.一下就好

不怕嘴上烫的起泡啊,怕怕
俺也用嘴吹,比吸锡器好,随用随吹,要求速度和中气足,锡化了后拿开铬铁,瞬间(0.05S)猛吹一下。快狠准。
佩服佩服
牛啊,佩服,用嘴吹,实在想象不出来。。。无铅的我看你怎么吹。。。有铅的随便什么方法都行,但是用吹的有点怪异。。哈哈。。

网友:
连个“眼儿”都搞不好,还一个劲的喊爹。

网友:
工具只要自己用着顺手就行,,不一定要多贵的,,

网友:
熟能生巧啊!不过用好的工具的话 很省事

网友:
多练练锡焊工,当然工具还是买贵的好用

网友:
不用通孔,直接同时加热电容器的两个焊盘,锡熔后拿下坏件,把好件剪好脚,再同时加热两个焊盘,把电容器放上就是了.

网友:
只要烙铁温度够了的话不用通也行,如果是CPU座旁边的要换可以用850也加热一下PCB再换

网友:
烙铁就行

网友:
一把烙铁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