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笔记本

楼主(2011-07-03):
  怎样判断笔记本 南北桥的好坏?有没有什么关键测试点。

网友:
有啊,最好找个有点位图的主板,把供电点跟接地点都确定好,取下用万用表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就是测对地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哦。一般都是测供电脚对地阻值?